映泰TA870+主板上不了网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        我表哥的朋友,从淘宝网上买到一块映泰TA870+的主板,,装好一切进系统之后。发现无法上网。。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网络适配器里有两个网卡,,一个是1394的网卡,,一个是下面的8168的网卡。8168这里还有一个叹号,。没有光驱,无法安装主板带的网卡驱动。。。不过我想刚买的网卡,我问过朋友他也没动主板上的跳线设置什么。。一切都是默认的,怎么会上不了网,。。。于是乎,我先看一了下主板后面的网卡接口,,,开机的时候网卡的绿色指示灯是亮的,,进入系统后。绿色指示灯灭掉,,于是乎按主板说明书里的操作去BIOS里把网卡控制器ENDLAND改成了禁用,,现在进系统网卡指示灯是不灭了,,但是还是上不了网。。在设置管理器里看到,之前的两个网卡只剩下一个1394 NTC的网卡了,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一下我的观点。。主要是排除驱动安装的问题,,,一般新主板买来。装好系统只要不插独立网卡什么,,一般在BIOS里一切默认设置应该都能上网,,,第二个是,,要是网卡驱动有问题,,网卡接口的指示灯也不可能会不亮。。。。BIOS里我也照看说明书设置了好几次,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!!!

网友:
这个也问 搞个光驱装与安装驱动 还不行就禁用启用下网卡

网友:
加个8139的网卡不就可以了吗?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