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5时钟问题!

楼主(2011-05-20):
今天拿到一块HP G45的板上电无显示,诊断卡显示98 FF跑两部就停了。各点电压时钟复位都测量没发现啥问题。后来上假负载测CPU有时钟输出,这就奇怪了正常的板子要上CPU后CPU供电正常后才会有时钟的,现在上负载都会有时钟,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样去查?

网友:
  假负载只是个参考工具   没有100%

网友:
假负载的作用就是诱发主板产生vcc及相关信号。

网友:
不知道呀
  进来也是想学习下

网友:
   老师一般不让用 假负载的,说是误导!不知道是不是这样!

网友:
就按不跑数修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