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330开机问题

楼主(2011-05-20):
开机瞬间电流1.45A、松掉开关按键调回0。45、在接着跳回0.9A、往后一直不停的变大、一直到掉电、请问下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供电

网友:
  有短路吧!!是触发瞬间,还是接电瞬间就有1A多啊??

网友:
H8或超级I/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