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盲修神舟板子一块

楼主(2011-05-20):
很简单的问题:不开机,我是啥也不会啊,量开机针吧1.7V,肯定不对啊。顺着找吧连个223电阻,另一端就是3.3,在板子上量量好像不对,拆之,找了个243的上去,针上电压0.6了,干脆连个0电阻上去的了。OK了,不用短接,都能开机了,跑38断电了(好像记得是持续的3.3V,就给什么桥关机信号),拆下的223量量没问题,老实点,换上吧,她旁边还有个三极管和223电阻连着(前面没说故意藏这呢)(记得老说三极管好坏),量量好像不对,管它,换个,一点真OK了,,忘了看针上电压对不对,反正是好了,,新手刚学,老鸟别笑话啊。有不对的地方,虚心待教

网友:
这样也行  高手

网友:
汗啊,这样就行啦..比我厉害多了..

网友:
这样问题都被你解决了,还是菜鸟????我是超级菜鸟,电压都不懂

网友:
LZ 还是不错了 继续努力

网友:
,我看LZ不是蒙的吧,看来你的基础还是可以的。不然也不会判断问题那么准。

网友:
楼主假亦真来真亦假,真亦假来假亦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