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能进系统,但是黑屏!!

楼主(2011-05-20):
ACER 4520

之前换过显卡,CPU。。

用了几天,又出毛病了。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但屏幕就是黑的。

外接显示器也不亮,是不是显卡又挂了?

网友:
你先看看显卡旁边有没能少件,没有的话就再做显卡

网友:
LZ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呀,然后在这样试一下,把屏线拔了,然后在外接显示器,看看能不能亮。

网友:
那就刷BIOS试试吧,我也是猜测而已,请你参考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还是显卡

网友:
现在从经验来说我感觉也好像是BIOS问题,但还要先换个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焊接不良

网友:
这种机子北桥也容易坏。

网友:
这块机器的显卡经常出问题   上次也遇到一台能进系统  就是不显示  后来加焊显卡 OK

网友:
先看你的散热问题,进系统的时候温度是不是很高,不行再换个显卡

网友:
劝还是先把屏线下了,外接看看。我估摸着就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:
这个机子显卡问题几率高些,问题应该在显卡和北桥!

网友:
先更换一个显卡芯片,,如果不行,就是BIOS,个人感觉还是显卡芯片虚悍

网友:
换的显卡虚焊或不良。

网友:
我的感觉也是显卡,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,实在不行在做北桥,ASUS Z99就容易只有声音没有图像

网友:
先找块一样的显卡版试下·   不要下下手修· 因为北桥也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宏基的BIOS容易坏,先刷个BIOS试下看看,不行再搞显卡,显存

网友:
  恩 、估计是的 .   直接更换升级显卡不就O 了么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