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65-M7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05-20):
如题,这个主板的AGP插槽下方的的两个场管开机几分钟就烫手,关了机有时侯挡29,手一按场管就检过去了,下面上图,我都加了一个散热片了,还是烫手!

网友:
场管虚焊了吧    过热可能北桥老化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加焊下北桥

网友:
我没试过可是你试试把管子换成09N03这种大功率的管子试试、发烫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电流增大,介于AGP由北桥管理所以在 AGP槽没出现倒针 场效应管没有什么不良的状况下北桥嫌疑很大

网友:
驱动IC热不

网友:
场管换了,北桥加焊了!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有碰到这问题的吗

网友:
是大的场管

网友:
09N03可以换主板上基本上所有的场管,你先换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