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自动开机 去掉电池不自动开机 CPU管子G极无电压 主板其它电压均正常

楼主(2011-05-20):
主板自动开机 去掉电池不自动开机 CPU管子G极无电压 主板其它电压均正常

主板是:GEFORCE 6100 AM2
I/O是:IT8712F-A
CPU供电芯片:ISL 6566

现在的故障是接了COMS电池会自动开机(可以关掉)
取掉COMS电池不自动开机 可以正常关机开机

CPU的管子G极均无电压 主板的内存 北桥 南桥电压都正常
测试了一下8712F-A的72脚有来自南桥的3.3V供电

上CPU假负载VTT电压为0.9V VDD为2.6*V PG为0.2*V 核心无电压

请问下面该怎么查?是I/O坏了吗?还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?

网友A:
北桥电压正常不,如果正常加焊6566.

网友:
更换I/O好像 上电池也不自动开机了 但还是CPU没供电

上CPU假负载VTT电压为0.9V VDD为2.6*V PG为0.19*V 核心为0.29V
CPU供电芯片:ISL 6566

网友:
和电池相连接的三脚双二级管可能坏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北桥电压正常不,如果正常加焊6566.

北桥电压是正常的,有哪位仁兄知道6566的针脚定义?

本人英文不太好 PSD图纸理解太差了呵

网友:
你查CPU电压的三大条件  在6566上  ,供电 VID EN看有没有,看缺少那个一条件,不缺的话就是6566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