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 (v3240au 6150显卡)可以用什么GPU代换?

楼主(2011-05-20):
RT

温度越低越好,性能低没事!

网友:
  没有得代换

网友(点评):
没有代换?那怎么办呢,我的这个吊显卡 温度80度

网友:
6150是不是也有改良版呀。

网友:
只能用同型号的芯片 尽量用08年后的

网友:
我用的08的,加1MM铜片,记得一定要用好的导热脂(10块钱左右2克装的那种,温度比普通 的导热脂降15~20度),风扇改常转中间串个5欧的电阻,温度一般在50度左右,我就是这样搞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