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把硬盘分区给弄没了

楼主(2011-05-20):
一个AMD上7750U的板子型号不记得了,一开始是不亮,北桥供电的管子坏了,坏下后好了,给客户拿手了一会儿回不说还不行,一测IO坏了,换IO后好了,给客户说原来的电源不能用了换了吧,客户换了又拿回来了,这次是加上硬盘没有分区,分好区的硬盘一接上就没有分区了,不知道这又是那儿的事了,郁闷死我了

网友:
是品牌机还是DIY的电脑,检测一下硬盘,硬盘分区隐藏了还是,硬盘有坏道不稳定呢?

网友:
怕是bios有问题吧

网友:
恢复一下分区表啦

网友:
用易我分区表大师很容易恢复了

网友:
恢复下分区表看下,

网友:
把COMS电池取下来,试试

网友:
硬盘做一下数据恢复

网友:
现在不是要解决数据问题,关键是主板还会造成分区表丢失

网友:
他电源是不是坏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