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主板硬盘时认时不认

楼主(2011-05-20):
七彩虹【MCP73】主板跑码C1 C3 26 过log后,跑码75,停一会跑码89停住了,桌面光标一直闪进不去系统,Bios里面硬盘也认了,,但是有时候跑码很正常C1 C3 26 75 89 FF,可以正常进系统,换一个硬盘也是同样问题,如果跑码停在75,键盘也不能用,我怀疑bios有问题,但找不到这种主板bios,那位高手有给一个,桥是集成桥,应为开始的故障是掉电,加焊后就出现上述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试,电源不稳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查查PS2接口数据线的电容,最好全拆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再加焊一次,一开始掉电加焊了一会能进一会不能进不是还没加焊到位吗

网友:
你这个不会是bios的问题,因为是时好时坏。有利润可以把桥重新做一下

网友:
继续做桥,还是桥问题

网友:
个人认为还是桥的问题,没焊好,建议多加焊一次

网友:
给桥加点力试试

网友:
本人认为桥没做好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刚遇到一个相同的故障,是致铭C61,看来单桥的故障率,是高呀,不知道新出的主板,有改善吗?这个故障,是桥的问题,

网友:
C.N73T Ver2.0

C.N73V Ver2.0

C.N73PV X5 Ver2.0

C.N73PV X7 Ver2.0

C.N73U X7 Ver2.0
七彩虹共有五款mcp73主板,主板背面条有标识,不知楼主是哪个型号?不要刷错了!

网友:
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毛病 是桥还是没焊好 最好重植

网友:
别外四个一起传上:

C.N73PV X5 Ver2.rar

C.N73PV X7 Ver2.0.rar

C.N73T Ver2.0.rar

C.N73U X7 Ver2.0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