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我家的显卡。开机玩游戏都正常。

楼主(2011-05-20):
求助,我家的显卡。开机玩游戏都正常。就是每隔几分钟就黑屏一下,一闪黑一下,隔几分钟就黑一下。是什么毛病?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显卡?集成的?有些集成的显卡去拉大屏幕的显示器就会这样

网友:
显示器有问题吧

网友:
你说的太简单了,同意楼上的观点换个显示器试试

网友:
不是显示器的问题,NV有些显卡有这样的问题,我见到一个,加焊还是不行,把看起来没坏的电容都换了才好

网友:
拿出来看看了,拔插一下,换换电容!

网友:
这可能是显示器高压板有问题

网友:
gfytfytdfhydfytdfytd

枯木道长 -5
leewkong -5 灌水

网友:
可以确定不是显示器的毛病,换过显示器了,还是这样。卡是华硕的7600gt。反正就是什么都正常,就是偶尔黑一下。

网友:
这晕卡够老了。这个可能是GPU的事。有条件的话量下工作条件和波型

网友:
升级显卡驱动或重装个系统看下

网友:
黑屏后重新显示是不是又可以会到黑屏前的画面还可以接着操作?是的话可能就是你显示器的问题了,你可以先试下重新安装显卡驱动,不行的话建议换一个显示器试下。

网友:
先修一下核心供电,一般是它的原因。

网友:
黑屏有没弹出什么东西,说NV啥啥的?什么已修复的.

网友:
先分清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 换个显示器试一下先

网友:
我想可能是显卡哪个元件虚焊了,造成接触不良,就会有偶尔黑屏

网友:
不知是什么显卡,不知是什么回事,来学习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