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700不触发

楼主(2011-05-20):
拿到板后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.02V正常,待机电压3V  5V正常,南桥 EC晶振起振,当我量到8脚BIOS时数有电压无波形,然后我就先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,再查触发键到EC的信号有跳变正常,而EC到南桥的信号无跳变一直3.3V,此信号要有跳变的前提是BIOS工作正常后EC得到BIOS中程序后才能发出一个高低高跳变给南桥。EC供电正常 也得到触发开关的高低高跳变,此时EC工作正常,这些都正常则问题出在BIOS咯!换新BIOS后还是一样,

图纸后我查BIOS到EC的信号线是否正常,   图纸所示1. 2. 5. 6. 脚是经过零欧电阻来到EC ,一查只有  1. 5. 6.脚经过零欧电阻来到EC,而2脚中的电阻变无穷大了,再看图纸确定下是为零欧电阻,此时心情就好咯!问题终于出来了,找零欧电阻换后问题解决。呵呵!钱就到口袋了。

网友:
第一次发帖子有不足之处还请高手指教,谢谢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