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进水无待机成功修复

楼主(2011-05-20):
  前几天修好一台进水比较严重的机器,说严重是因为待机3V 5V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都有断线了..上电量公共点电压正常,没有3V 5V.就在基地找力强,当时没有找到.就搜了下 说这主板待机是有3V 5V的.有目标就好办事了,百度找芯片的PDF 型号是51125,百度找到的是TPS51125,看了下引脚能对上,就照着修..先把断线的两根线接上,说来也巧 两根线刚好在一起 而且是在芯片引脚哪里断的无奈啊..

   线好不容易接好了 上电看电流还是0.01 量下还是没有3V 5V..难道自己没飞好线,有点怀疑自己了 因为前几天也修过类似的本了,华硕的 问题都一样 就是华硕的芯片连芯片的引脚都没了 换芯片没换好. 这个是主板断线了 不知道是烧掉的还是氧化掉的..看了下焊得还不错啊,应该没问题啊 图上的线是芯片到电容就好了,后面的尾巴是方便自己用手拿着焊的.

   百度找的51125的PDF,对着图量下了引脚..断线的16 17脚 是VIN 和LDO5 测VIN OK 在测LDO 也正常有5V 芯片已经工作了.
在测VREF 也正常有2V左右的电压..这下心里有底了 看来自己飞的线是没问题的..哪为什么不出3V 5V呢.仔细观察芯片左上角有个电容一角氧化掉了 就换掉.在上电还是没有出待机..对着图看下这个电容有什么用,原来是接3.3VSB用来自举升压的..图上是直接进9脚的,实物是接了一个电阻,电阻上的字有点氧化模糊了,看了下5VSB的自举脚接的电阻是4R3.好像是具体忘了..测电阻阻值为0,坏了找个2R2的换上 加电试机 电流0.03了 测3V 5V也出来了..开机点亮 运气又爆发了次..只有这一处有问题.小小开心一下...

网友:
电阻坏了不应该是0欧啊

网友:
那线飞得有点恶心,不过能修好看来楼主的攻力还是很深厚.要是我的话早换板了直接跟客户说板内部断线直接报废.

网友:
电阻坏了不可能为0啊

网友:
我也有点模糊那个自举,是不是叠加电压的

网友:
电阻坏了就不可能是0欧的楼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说错了是1 ...

网友:
LZ牛啊~~这样也给飞出来啊

网友:
这机器没图纸吗  直接用IC的PDF 这样能100%准确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哪里有了个耦合的电容接到自举脚上,而自举脚本身有5V的电压.能过耦合电容 电压会加在一起,但电压3.3+5结果不是8.5 要比8.5小一点..8.5V左右的电压用来做上管的驱动,这样GS之间的压差才满足导通上管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说错了 1 没阻值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说错了 是1 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我回复了楼下的关于自举的问题,你看下吧.如果不太明白就去搜下MOS管的导通条件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至少每个引脚的功能是准确的.就将就下用吧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这个自举只用到一个耦合电容一个一电阻,大部分自举用的是二极管配耦合电容的..

网友:
这样的机器还稳定嘛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目前还未返修,期待不要返修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17角不是LDO5   是VREQ5

网友:
回复 网友J:

字面不一样,不知道意思是否一样..望指教..

网友:
楼主表达的还不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