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COMPAP 515 电流到1.57 求助

楼主(2011-05-20):
惠普 COMPAP 515集显 AMD 板 电流到1.57 然后跳到 1.3 然后跳回1.57就不动了 求助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不过看电流是不准的最好加个测试卡

网友:
焊一下显卡看看呢

网友:
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一般这情况都是显卡方面的问题,把桥架焊一下看看

网友:
CPU 换过吗

网友:
整显卡吧,没得说的惠普的机器就是烂

网友:
看是不确定是显卡还是U呀

网友:
就是不确定是显卡还是CPU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拔掉内存一样

网友:
做显卡吧 !

网友:
做显卡吧.跟本就没跑U.  U虚焊可能性很小.

网友:
检测顺序:CPU  显卡  BIOS,有条件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,再做显卡。

网友:
AMD的CPU爱坏,先换个U试下,简单的先来嘛

网友:
你那是AMD的CPU吗?先换一个试试,这个机器的显卡不爱坏的

网友:
是桥的问题,AMD板的桥很容易脱焊.

网友:
CPU容易出问题,AMD的。上次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