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181的触摸板驱动!!!

楼主(2011-05-20):
有一台苹果A1181的键盘坏了,换键盘后,触摸板不能用了,打成USB驱动也不行。。。在官网下载Boot camp升级也不行。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搞呢。。。。求助中。谢谢!!!是在XP下,之前的键盘是什么都可以用的。。。
触摸板

网友:
要是换之前触摸板能用 说明你定的触摸板有问题 或键盘上面接口连线什么的 查查看 给驱动没关系的

网友:
驱动没关系

网友:
那你在把之前的换下来的键盘装回去看看能不能用。。
如果能用你就在换个新键盘。。。一般和驱动没关系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是C壳、键盘、鼠标一起换的吧~C壳上还有开关键~

网友:
是的,是一起换的。怎么打的上驱动呢?

网友:
是啊,你之前有没有确定下触摸板可不可以用的哦,换键盘和触摸板驱动有毛关系

网友:
今天一个苹果机器也是这样问题,现在机器还在公司里!

网友:
话说这个C壳一起的卖得很便宜,楼主是不是买的C壳套件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