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E 开机提示FAN error

楼主(2011-05-20):
R61E 开机提示FAN error大概过了3秒左右自动关机,在开一样,拆开看了下风扇已经坏的不能转了,就怕还有其他问题哦!!和客户说了是风扇坏的,风扇坏的怎么会3秒左右就关机呢!!之前修的有这种提示但电脑也不会关啊,难道是彻底不转的原因吗

网友:
风扇报错就要关机的,换风扇就好了,

网友:
FAN不转了。

网友:
换风扇就好了,

网友:
换风扇吧 看来楼主修IBM的比较少

网友:
换风扇吧//////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  你跟他解释得很详细了···

网友:
风扇报错,换一个风扇就可以了

网友:
  报错  、它肯定会自动关机啊.  解决方法:    你插上键盘 、开机  、等出现“FAN error ”按下ESC就ok啦...

网友:
楼主现在换FAN没,正常了不

网友:
晕倒,这个百度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,

网友:
这个IBM的机器就是这样的,那个不转就会自动关机。

网友:
风扇不转肯定是会断电的 换风扇就能解决问题.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没有,提问问题解决了也不说声

网友:
就是风扇问题,,我修过,一换就好了,,在就是插头时候你要看下,,是不是有些松接触不良,,捡测不到也会报测错误的

网友:
换个风扇就好了,这是什么原因呢~

网友:
路过的,大家都说了,我就不再重复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