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M68SM-S2L报C1故障维修

楼主(2011-05-20):
GA-M68SM-S2L
这个主板开始的故障为CPU温度过高,上4800+的U 开机就70度以上,用一会就自动断电,但是用摸CPU温度不高,换过U架和U都不行,换风扇当然也不行,后来换了LE1100 温度好像低了一点,上机箱后没想到出新问题了,开机报C1故障。
测试内存供电正常,内存电源IC为RT9199 入电压3.3V正常,输出电压1.88V也是正常的,立马重写了BIOS  涛声依旧。板子桥供电IC W83320G 输出1.2V也是正常的,压桥没反应,不知道该怎么修了。
大侠出来指条路啊!

网友:
这个板子本为是拿 来解决自动关机的,现在好了,不亮了,维修人员遇到这种问题怎么给客户说呢?

网友:
CMOS_CLR清下吧..技嘉的板经常有这现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IOS都重写了,电池根本就没上,哎

网友:
换个U试试 AMD的U管理内存

网友:
会不会装机时把内存边上什么件撞掉了,仔细看下
CPU温度不高 但显示高温,你查下温度监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胆电容注意

网友:
不知道你那里  我给你说吧 此版你只要把  CPU背板给换了 就好了 很简单的 ,,
有需要可以给我联系  给你说怎么办  解决温度过高 和不开机可以  当C1放电不好 就是内存那里变形造成的

网友:
怎么都说内存去了,,,C1 也要看是怎么跑的啊,,要是  直接跑 C1,不就不是内存的问题了,,,

网友:
这板除了桥就是座。

网友:
先换cpu,然后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,spd,时钟是否正常!

网友:
有些时候这个内存槽坏了也会不过的,,老跑C1,有时候有可以的,,你看看槽有没有空焊,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在下愚昧  spd是什么啊?请指教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在下愚昧  spd是什么啊?请指教下

内存上一个储存内存信息参数的芯片

网友:
这种故障扩大了。或者你先把LE1100换回去。看一下内存能不能过。也就是先把故障还原了再说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CPU背板早就换过了,这个是常识了,技嘉的就这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从2800+ LE1150 4800+ 5200+都换过

网友:
看着楼主所说的。我现在有个主机和你说的情况一样。但是通过软件测试;CPU温度过高。开机就60度以上,用一会,特别是多窗口操作下。温度直接上到80度左右?

网友:
换IO 吧 温度是由IO 控制的

网友:
如果你换了铁被板不可以的话  这个是 7050-630A-A3的桥吧 ,,桥坏了  还有你的那个白色的上盖也换了  ,,你肯没有的只有工厂才有的  呵呵 可能也是白盖问题

网友:
加热北桥试一下,我今天修了一块杂牌版也是把C1,换了cpu无果,加热北桥后,恢复正常

网友:
我修这种主板通常都是刷bios,重做桥的,修复率不低的哦。

网友:
纠正一下,你这个RT9199,不是产生内存主供电的IC,你弄错了,但是内存供电看样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可以加焊一下单桥试试

网友(2016-09-25):
c1是内存的问题啊,不能只查电压,信号也要查一下啊

网友:
个人感觉查温控电路,换IO

网友:
会不会把桥弄虚了,,

网友:
am3 5200的U保证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