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心求助 海尔T68 无触发故障

楼主(2011-05-20):
接了台海尔T68本本,故障是按开机没有反应,开关点电压正常,但是拆CMOS电池是可以自动加电的,自动加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,而且奇怪的是,按开关也可以关机。关了机之后再按开机就没有反应了。在外接电源或者主板上不拆CMOS电池的时候都是按开机没有反应的。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的,指点一下

网友:
可以先查查开关到EC的线路,看EC是否收到PWRSW#

网友:
南桥出问题多点·

网友:
同意二楼,看看在按下开关时EC是否收到POWER SW信号。

网友:
不上COMS电池 都可以正常触发点亮 进系统一切正常
是不是可以说南桥和EC都没问题啊

想知道不上电池和开关触发有哪点不同

网友:
先具体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没有?VCC   RTCVCC    EC_RST    PWRSW#  PWRBTNSW#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
这个PM_PWRBTN# 按下开关后应输入低电平给南桥
但我测PM_PWRBTN#脚电压 按下开关后 3V电压没跳变
应该是BIOS问题了吧 去找个来刷下
谢谢大家

网友:
BIOS会引起PM_PWRBTN#无法拉低吗 ?

网友:
问题挺奇怪,不过也恭喜你,找到问题了需要BIOS找我,免费给你提供

网友:
这个板子是ASUS代工的吧  你查RTC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