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触发但触发后电流停在0.1

楼主(2011-05-20):
能触发但触发后电流停在0.1

网友:
各电压没有出来,查各电压的开启信号

网友:
没机型,没检查数据!
楼主你当大家是神啊?或许你不是求助的用意!

网友:
对啊,先按楼上的说的做

网友:
楼主你提的问题很欠缺 个人认为你提的问题几乎没有人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
首先什么样的机型 型号  拆机查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或有无短路情况
楼主一上来就发这样的问题 很难给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就像3楼的仁兄说的 又不是神
楼主慢慢研究吧
祝好运

网友:
查南桥工作条件,是不是南桥工作条件没满足啊?

网友:
能看到但看到后不知所云

网友:
谢谢!各位啦    是1.25VSP转1.25VS的PJP2短了所以是它的转换电压没产生,接上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