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暗屏!!

楼主(2011-05-20):
今天碰到一个三星R458的机器,拿过来的时候暗屏。亮度调节不了,Fn键加上下左右键都调不了;开始以为这个软件没装,后来在官方网站下来这个软件装上之后,可以用FN加左右键可以调亮度,以为这就好了但是没想到重启之后又是原来的样子。最后在BIOS 里面找到BOOt项有一组Brightness made control里把user control  选中。在重新启动把Easy display manager 这个软件在装一下就行了。问题就解决了!!

网友:
楼主强悍,小生佩服~

网友:
楼主强大,这种BIOS里还有关联的实在是想不到,学习了,谢谢分享宝贵经验

网友:
三星的R458显卡是NV 9200GS的显卡,这个显卡如果是用GHOST系统做的话,就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,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在三星笔记本官网下载这款机器的显卡驱动,把原有的显卡驱动卸载更新一下就OK了,这样就不用改BIOS也好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