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5400雷击,修复后滚动条不进系统。

楼主(2011-05-20):
型号DELL E5400,用户称打雷过后就不开机。测待机无3V 5V有2.5V左右。量3V电感短路,量MCE5025边上电容短路,量ECE5028边上电容短路,量网卡背面有电容短路。拆下网卡、MCE5025 、ECE5028这三个芯片后3V电感不短路,确定这三个芯片损坏。换上好的,待机正常,触发后亮机,显示正常。本以为秒修,但纠结才开始。
接上硬盘后发现不能进系统,在滚动条处总是滚动,这时按键盘无反应,接U盘进PE也是在滚动条过不了。拆下网卡及网卡的ROM芯片(这个芯片供电脚只有40几的阻值),声卡 PC 1394多合一芯片,还是不能进。换南桥,也不能进。刷BIOS,不能进。
现在没有思路了,求高手指点。

试着换MEC5035,但不幸的事发生了,换上后,上电电流直接到0.4几,风扇过个几秒钟后才开始转,并不是一上电就转。肯定是不显了。 并且连换4块都是这样,一样的问题,加上前面的哪块不进系统的,这5块IC是一次订的货,不可能就一块有用,而且就是第一次拿就拿中这块好的吧???? 求解!!!!!!

网友:
滚动条一直在动还是停住死机啊?

网友:
PCI设备都要排查!

网友:
滚动条一直在滚,按键盘的数字键,灯无反应。

网友:
老大  系统换了没?

网友:
同意3楼的看法

网友:
疑难杂证,有待思考解决~

网友:
又一难緾的机子开始了,试下换硬盘装系统看看.

网友:
快下班时又量了一下SM总线,南桥  内存条  网卡的SM总线阻值都正常,测电压3.3V也正常。现在接的是USB键盘鼠标,进BIOS正常使用,声卡芯片  1394多合一芯片 网卡芯片都拆了,已经没芯片可拆了。  纠结呀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这样的故障  IO容易引起  还有一个IO与南桥之间沟通的电阻或3级管容易坏

网友:
南桥换掉吧。。。。应该雷击也干坏了他

网友:
把拆掉的芯片换成好的接上去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系统 试试,北桥换个试试

网友:
网卡和防雷芯片拆了没

网友:
null

Dell860也这样过,加焊内存槽好了..但不是雷击的

网友:
真没人知这是怎么回事??为什么后面换的这几块MEC5035都有故障??????

网友:
换系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