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灵M945PL加显卡不跑码!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    刚接了块板子,杰灵M945的,不插显卡能跑码,加显卡就不跑码,测试卡上的时钟长亮,测了供电都正常,由于现在只会简单的维修,忘告诉指点这是什么问题??从何下手?

网友:
先换个好的显卡试试,其次上打阻卡测PCI-E到北桥的供电和总线是否正常,注意这些总线是用耦合电容连接的。

网友:
不插显示跑码到哪里了?

网友:
   不插跑7F,插上去就00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显卡换上去还是一样的!

网友:
     测显卡插槽的时钟复位点,只有0.6V、正常的好像是1.6V的,这是哪儿的问题呀、、

网友:
0.6是正常的啊,好的板子我测过,还有的0.4,复位是3.3的,楼主考虑换个电源试试,以前论坛里有个朋友也是插显卡不过,换了电源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