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下载]
为什么有的电脑不能装GHOST版系统?

楼主(2011-05-20):
只能安装版才可以
电脑

网友:
注意硬盘模式

网友:
有的老机器要在本机上先格式化以后再GHOST上去才能启动。

网友A:
最后注意下你的 盘有问题没

网友:
我来做个总结吧,
3楼得是正解,有的老机器,必须在本机上把分区给格式化了,才可以用GHOST安装
现在的新机器,笔记本硬盘模式不改出现的多。。GHOST就安装不上去。。

网友:
楼主是什么电脑
笔记本?台试机?
还是组装机,品排机? 一般笔记本和品排机器,拿来的时候硬盘都被厂商写了保护!只有安装版本的系统才被认可。/ghost版本的 是装不进去的。

网友:
现在新款机 标配WIN7 模式问题居多 有的机子BIOS版本问题 不支持XP 或装上XP驱不上驱动 等原因

网友:
應該是GHOST不支持比較新的主板。

网友:
系统问题

网友:
系统盘问题,硬盘模式问题

网友:
高手解答的都很对呀,我就不多说了,呵呵....

网友:
很全面,我就不补充了。呵呵

网友:
机器的新旧程度,硬盘模式

网友:
硬盘的模式 和 GHOST 的文件

网友:
有的是主板BIOS问题

网友:
相当全面了 ~~`

网友:
楼上回答相当全面

网友:
一句话技术的问题!!硬盘模式、lenovo保护模式 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