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B1200换网卡后插网线灯不亮

楼主(2011-05-20):
隔离变压器已换

网友:
LZ ,你说的好简单

网友:
多说说一些相关的条件,这样好分析一点

网友:
网卡口子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1236脚是有用的脚。仔细查查。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故障?你只是说换网卡插上网线灯不亮叫我们怎么帮你啊

网友:
网卡灯管他亮不亮可以上网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