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5GV-M8不显示

楼主(2011-05-20):
各路电压匀正常,就是不显示诊段卡7E7F不是正常显示了吗?VGA头以更换过,BIOS也刷过。。。问题还是一样滴。这什么问题呢???

网友(点评):
那就查R G B 行场信号有没有输出。。或者换个门电路看看

网友:
有换显卡试下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它这个是联想品牌机的,没有独立显卡插槽

网友:
是不是板载的显卡芯片有问题了,查查看

网友:
看下北桥有没空焊的。

网友:
打下各个总线AD线的值 看看没有问题

网友:
先 打  V G A       第 1,2,3,  13,14 脚对地阻值,,,

网友:
查下接口没问题的话,刷下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接口换过,BIOS也刷了

网友:
打一下阻止啊、

网友:
烤一下cpu座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