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FH980-WA冷起动不加电

楼主(2011-05-20):
机器只要是放一夜以后早上开机就开不开!多点几次要是电源灯亮以后点一天都没事!电源板电容有俩个滤波电容鼓了!换过以后还是那样!第二天就起不来!把所有滤波电容都换了!还是一样!哪位修过着类故障,给小弟点思路吧!

网友:
感觉还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容换的全新的啊!高压部分电容应该不需要换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一下吧,要不你断开高压部分的电路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输出电压正常么?

网友:
先量一下5V,12V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