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识别BIOS是否参与触发

楼主(2011-05-20):
如题,当拿到一块本本主板,如何确认板上的BIOS是否参与触发?是否像上图中的BIOS根据他的针脚信号来确认?谢谢高人指点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哎,请高手指教。。。

网友:
同上、俺还没修过BIOS参与触发的呢、那位修过的、讲解一下把

网友:
高手出来解释下吧,我也很想学习!!!

网友:
BIOS参与触发的话,待机状态下1脚有波形,具体没有研究过根据引脚定义来确定是否参与触发的

网友:
8j脚的bios都会参与的。

网友:
高人进山修炼了?怎么不出来解答呀?呵呵。

网友:
记得bios如果参与的话,bios旁边会有个晶振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比较直观点,待机的时候量数据线有没波形,个人理解

网友:
   看 BIOS  是挂在什么地方的、、、   没有图纸看走线也可以的   参与触发的机器很多

网友:
BLOS参与触发,一般bios挂在IO上,IO内部没有程序,程序储存在bios内,需要调取bios里的程序实现开机。而不参与触发的是南桥到bios不经过IO直接通过LPC总线交换数据,IO内部有自己的程序,不需要到bios调取。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
网友:
芯片本身是不会参与触发的,主要是待机是EC会读BIOS资料后才会进入“准备好”状态,这是才能正常触发,如果资料不正确就不会进入“准备好”状态,自然也就不会触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说在待机时EC就开始读BIOS资料了?是不是只有在待机时EC就开始读BIOS资料的电路中,BIOS都是参与开机的?

网友:
看BIOS挂哪 挂EC一般就参与 挂南桥一般就不参与 。
不确定就当参与修,大部分机器都是参与。

网友:
是的,我修过东芝、ASUS、ACER的机子BIOS都参与待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