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5570进系统之后屏幕下半截有点花!

楼主(2011-05-20):
宏基5570进系统之后屏幕下半截有点花!不管我怎么弄就是不行  ,显卡去下重值住了一次也不行,显存也加旱了!求救高手!急啊啊!

网友(点评):
外接正常吗?是不是屏的问题哦!

网友(点评):
直接将屏取下,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

网友(点评):
进了系统再花的?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哟

网友:
换屏试试看吧。还不行的话,测一下信号和时钟的对地阻值和电压。看看是否正常。再试试外接显示器的效果怎么样。

网友:
要看看是怎么样的花法?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很大,换个试试吧。

网友:
先换下屏,不行在外接试下确定故障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接了一个 开始是0.2A掉电 换了显卡可以开机就是不稳定 进系统有时满屏出现竖条虚线 马上就消失等一会有会有 都不知道在如何下手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类似故障,至今机器还在手上为解决,显卡换的是改良板显卡,换了好几个就是还是有点花屏,显存是加焊了,求个解答

网友:
   很怀疑是 屏    换个屏试试吧  不行还屏线

网友:
现象就和7楼的现象一样

网友:
屏坏了啊
换个瓶吗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爱坏吗?你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网友:
外接VGA也是这样的吗

网友:
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,要是的话我弄完显卡也该好了啊!也不可能是就下半部分花啊!

网友:
怎么不接下外接,换个屏试试。

网友:
外接切换不过去  啊 !真 头疼  !

网友:
只能一会儿换一个看了!

网友:
7楼的你换屏试过没!这会儿机器不在我在这!

网友:
随便另接个屏试一下。更新一下显卡驱动试一下。宏基的驱动问题很多

网友:
个人感觉显卡的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呵呵   谢了   应该就是无线网卡的事!

网友:
晕   错了
那个  客户 说暂时不弄了   刚 刚说错了  !汗    不好意思  啊

网友:
显卡大些吧

网友:
可  能不是吧   !  5570   有4 个  显存   我 只加旱了  俩个   另外的俩个我没有弄  不知道是不是他俩的问题啊!

网友:
24 楼  说显卡   但是显卡我拔下来 从新植了啊 !

网友:
肯定是屏幕问题。

网友:
如今也只能试一试了!

网友:
外接如何?屏的问题吧?

网友:
屏线接口氧化 能导致花屏,ACER比较多

网友:
貌似是通病!!!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通病?

网友:
外接下试试,好的话就换屏,再者就是屏线了

网友:
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装上就好!

网友:
接外接试下,看看正常不,再换屏试下呢

网友:
楼主讲清楚些,外接是好是坏呀。ATI的显卡又是坏了,有时重植是没有用的。

网友(点评):
ACER 5570显卡不是ATI的,是nV的

网友:
找个相同屏的机器,把屏换上去看一下如何.

网友:
屏线与主板接口的位置看是不是有松动,加焊下接口试试

网友:
不是那我都弄了!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    换个屏试试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。如果是LG的屏。。。通病。

网友:
呵呵  我试一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