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程序

楼主(2011-05-20):
机型是931SW 驱动板型号是:715g2498-4-K   贴纸上是:(o)8KRDAGJ1         TOP:A         MB:A      LINE:M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\N:1373338C2164     急需!谢谢!

网友:
补充下:程序芯片是24c16wp  大芯片分别是RTD2120L和RTD2025L

网友:
真的难找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不好找啊    楼主可以去网上查查

网友:
我这里也没有啊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上也不好找啊

网友:
难道这种机的程序就这么难找吗?

网友:
这种RTD2120的程序, 没有编程器能读的出来。

所以只有维修站有的。 或者由维修站的人传出来才行。

网友:
看来我还是换板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