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昂达NF520TS主板装系统死机 已解决

楼主(2011-05-20):
昂达NF520TS主板装系统死机,换过内存,不管用;硬盘、电源、都不管用!进BOIS也死机!换多个版本也不行!给个注意!是否只有刷BOIS啦!

网友:
你刷一下BIOS。,,,试试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又是独桥的板子,,,装系统是不是 桥很烫手哇 ?

网友:
都换了就差板了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直接换桥就行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板子BIOS我刷过,故障现象和你的不一样,提示BIOS数据错误。

网友:
在桥装个风扇试下。

网友:
桥、CPU都不很热,温度应该和一般正常工作的一样的!最后换个5200+,装系统、开机一切正常,用5200装完系统,再把4200装上又能工作了!过了一天又不行啦!是CPU不行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