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148上网本进水短路,CJ=CA T14 这个芯片通电发烫,0.18电流

楼主(2011-05-20):
大家好,在下新人,今天遇到个难题,三星N148上网本进水腐蚀了北桥,IO和CPU后面都大量腐蚀,但还可以开机显示开机LOGO后掉电,拆开清洗后(不知道是不是清掉了东东)开不了机,待机0.18   CJ=CA   T14  这个代码芯片巨烫,拆掉后,主板重短路,电源插头旁边的4807八脚管巨烫。北桥做过,现在测量板子北桥后面两个比较大的电容短路,还有就是一个KJEX2三支脚的小芯片(应该是三极管^_^)掉了一个脚,不知用什么代替....请高手支支招...
在此借用豆腐兄2张图,非常感谢!~

网友:
真的是杯具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cpu也做一下吧,

网友:
那个是电源管里芯片,吧他拿掉呵呵呵。你惨了,估计得烧一片元件够你修的

网友:
     好好查查,吧估计北桥挂了

网友:
应该可以换主板了,你把电源控制芯片多拆了,我看修好有点困难了.

网友:
拿掉了电源IC通电的后果,大家可以想象的,够修的了,估计得烧得了一片东西

网友:
楼主。。拆掉了供电IC后是不能通电的。。。找个师傅学学吧

网友:
你还是先找找点位看看有没有缺件吧。这个很重要的

网友:
null

印象里这是个三五伏待机芯片,我的只是坏了这个芯片 补了几根线好了

网友:
还是修吧  刚刚学 就一定要多修找份图纸吧 ,这样好修点 。

网友:
坏了这么多东西,刚开始还能亮机?

网友:
MOS管G级悬空 肯定烧东西啊

网友:
你把 CJ=CA   T14  拆了,还上电,肯定是要大短路的。

网友:
我都说了是新手不懂那么多,现在已经这样了,希望各位给点帮助,别损我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