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25A(915 独显)维修纠结

楼主(2011-05-20):
近日,接到同商场商户送来的一台125A本本,说是自己用的,最近老是黑屏。开机一看,发现用一会暗屏,用手捏一下屏下边框,时亮时暗,告诉他,说是灯管坏了,换灯管150元,他同意了,于是让徒弟换灯管,换完后点屏亮了一下,突然自动关机了,再开机,不显示了,徒弟让我看,我量了一下高压条上的F,断了,问他,他说不小心把高压条碰到边框就关机了,于是让他换上保险,再开机,开机一瞬间屏下半部有很密的横线,上半部黑的,然后马上整个变成黑屏,看下面灯管发亮,晕了,这是怎么会事,把屏烧了?火了,很K了半天徒弟,然后静下心来,先外接看显示不?仍是一张黑脸,接上测试卡,跑码正常,最后显示FF,说明机子启动了,电流也上1.22A,硬盘灯也正常,键盘灯也正常。于是拆了一台用着的本本屏,换上,开机白、红、兰、绿变几次黑了,好像液晶显示器的自检模式一样,难到不认这块屏?再把125的屏换到用着的本本上,显示正常,屏没坏,那是哪的问题?再把原屏接到机子上试,还是开机一瞬间屏下半部有很密的横线,然后马上变成黑屏。屏线坏了?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屏线,没发现断线啊,打LVDS阻值也正常,开机量,DISPON 3.3V,屏供电3.3V,说明主板检测到屏了。难到屏接口虚了?拖了一下接口,试机,故障仍旧。于是在屏接口一通乱量,没发现什么问题,无招了,上论坛找125A的贴子,有的坛友也说这款机子很难切换出外显,有的说要进系统才能切换出外显,众说云云,可我这二样都试了,就是切不出外显,切来切去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彻底晕了。该怎么办呢?原来人家还能显示,现在彻底没显示了,看来赔大了。别提那个难受啊。=了一会心情好了点,座着那思索着,难到北桥虚了?不可能啊,原来好好的,就是灯管坏了,就算高压条碰了铁框短路也不该把桥弄虚啊。左思右想,还是拆下机子再量量接口背面,看有没有坏的元件。拆下机子一看,啊,是独显的,上面还带二颗显存。于是目光集中在这颗显卡上?是NV的,这种芯片就爱虚,于是决定先量一量接口背面,看有没有坏件,要是没有的话,就加焊显卡,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想好了,就动手量了一通接口背面,没发现什么,只好作BGA了,加焊好后,马上试机,只觉得的眼前一亮,久违的联想LOGO出来了。机子OK.

网友:
不太理解/。。。换个灯管也不可能会碰到显卡啊。。。有点神奇

网友:
电流正常,启动正常。谁能想到是显卡虚?一般显卡虚应该电流上不去1安啊。

网友:
不太明白换灯管能使显卡虚焊之间的联系,或许是一开始就是两个故障,只能这样解释了,
楼主请问DISPON 3.3V是什么信号,

网友:
不能理解。

网友:
DISPON 3.3V
这个应该是屏供电开启的信号~
这个显卡爱虚焊~碰巧正是这时候坏了而己``

网友:
原来正常,一下子这样确实让人走不少弯路~~

网友:
虚的真是时候啊
客户最高兴了

网友:
是不是本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本身就应该是显卡虚的问题,你动屏下半部分的时候也动到了整个本的,所以你认为灯管问题,其实灯管应该没问题的。。。。是你判断错误了,还有你拆换灯管,动的更虚了,后接上就出现你所叙述的现象。。。

网友:
写得很详细
说明我们在拆板的时候,一定要小心
我现在也有一台,正在烤中,一会做下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