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45主板进系统不定时重启应该怎么查

楼主(2011-05-20):
我换过电源,内存,硬盘,cpu ,重装系统,主板是集成显卡的,看外观没什么异常,不知道怎么下手,请指点

网友:
重启的板子。没人能告诉你一定是哪里的问题。
得一个个排查。先确实是否主板问题,再查主板的供电是否稳定。

网友:
先搞散热和软件再搞其他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,问题已解决,我手摸CPU供电电感汤手,旁边有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比较汤手,先换掉再说,再不行就换上下管了,考机两个多小时没问题,原来最多只能看半个小时的电影,应该正常了

网友:
高手,这问题我们多半先考虑到CPU散热问题,阁下竞能摸到CPU供电电感了,下次吸取教训了。

网友:
温度,,,散热不行吧,,现在大热天的,,爱出这问题,,,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想到散热问题的。

网友:
CPU与桥 的供电不稳 定就会出现重启,这个很值的注意

网友:
呵呵,我也遇见过一样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