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液晶电源板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5-20):
今天接一个朋友的长城LED液晶显示器,摔坏的,屏看上去好像没事。不能通电。拆机量电源板,没有输出,也不知道LED正常应该输出几组电压。图片右下角变压器右侧有个竖起来的小板子,是输出电压的电源管理芯片,即第二张图片。上面的芯片上标着INN801,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啊。我量了一下好像8脚是启动电压,7脚是NC,6脚是通过自感供电的(通电量有8V左右电压),5脚接MOS管的D极(D极没有电压,这点没搞明白,正常应该是300V直接接D级才对吧),4脚接地,3脚接G极,2脚接光耦反馈,1脚不知道。

发现一接MOS管D极的电容PCB板被摔断了,连上OK,接上屏竟然好好的,这摔的够有技术的啊。壳都摔裂开了。

谢谢1楼的朋友发的资料。

网友:
资料来源 (新型LED背光源液晶彩色显示器电源与背光电路)

  INN801芯片是电源调整模块的核心电路,它是一款电流模式PWM控制器,内部包括电源管理、过流检测、保护锁定、误差放大器、振荡器、PWM、驱动等电路组成。工作频率固定为100KHz,典型工作电流1.2mA,外围电路很简单,是一款绿色节能芯片。本机使用SO封装,引脚名称如上图。

  2)各引脚功能

  (1)脚:COMP,输入/输出,补偿脚。(2)脚:FB,输入,反馈脚。(3)CSNS,输入,电流检测输入脚。(4)脚:n.c.,空脚。(5)脚:GND,接地。(6)脚:OUT,输出,栅极驱动输出脚。(7)VDD,电源供电脚。(8)脚:REG,输出,电压调整器去耦脚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把变压器的绕组摔断的

网友:
LED背光的液晶显示器我到现在还真没修过,只修过笔记本LED的,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收藏了,LED背光的见的不少了,就是没有修过

网友:
LED的显示器确实没修过

网友:
LED背光的见的不少了,就是没有修过

网友(2011-06-20):
LED的资料太少了。。

网友:
以后什么都可以维修了,我看厂家还有什么保护的!资料越来越少了。。。

网友:
是啊,以后出来LED的不知道里面的高压容易坏吗, 可能不会是改个高压板那么简单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LZ一样的LED。就没楼主好运了。电源板烧得面目全非。。。最后决定放弃了,去淘宝买新版。。。。可是!!根本没有LED得电源板出售!!!!无奈之下又再次维修。没报多少把握。。。电源芯片也炸了,不知道型号,我就一直查呀查,就确定启动脚,接地脚和信号输出脚便以这三脚定义更换一个电源芯片,换了很多零件,最后复查一次。通电!!亮了~~~呵呵。

网友:
LED的液晶好像都还在保修的吧,一次没有修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