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43NW闪下黑屏维修。

楼主(2011-05-20):
前两天,同行抱过来一台三星的743NW显示器,故障现象为开机闪一下图像黑屏。电源指示灯正常蓝色不变。一看黑屏,这好修,拆机先测灯管。我用通用四灯高压板点的灯管,全亮。心里就认为是高压板的问题了。根据三星通病。先换了升压变压器。还是黑屏。又换了STU407D推动管还是不成。郁闷了。。。。。心里想不行就先测高压板?用两个带架灯管点了下。嘿。亮了。看来是灯管不成。。一个一个测。。发现上面的灯管不亮。拆灯管。。拆开一看上面两个灯管早碎了。一个成了两节。一个碎成了好几节。晕~都碎成这样了,怎么通用板还能点亮呢?估计通用板没有保护。立马上手换灯管。烧机两小时。OK。。
听同学说用恒流源来测灯管的好坏,可以看到电流,看来得准备一台了。那东西很直观就能看出灯管的好坏。

网友:
这是我碰到的第二台灯管坏了,用通用板点看不出毛病的机器了。

网友:
三星 用的是群创的屏 好像问题出在灯管两边的线你最好把灯关上的线换掉试试~
这个故障好像需要长时间测才能测出来

网友:
测的时候看下灯管外面的温度是不是很烫?

网友:
嗯。。先利其器。。是不错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