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一进系统就黑屏

楼主(2011-05-20):
有一块显卡PCX8528GT    256MB       显卡散热高   换块风扇也不行,刚开始能进系统,   关机以后再进系统就黑屏,进安全模式没有问题,  进安全模式把网卡驱动,声卡驱动卸载也不行    请问是哪的毛病,显卡的电压都正常。

网友:
电源的功率够不够?很大可能是你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刷新下BIOS吧……

网友:
你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或把分辨率 刷新率调一调 在试一试 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

网友:
把显卡驱动下了。再看下行不

网友:
一般进系统黑屏的,大多数是驱动问题,如果进安全模式没问题,那就先换驱动,如果不行那就可能是显卡问题了!

网友:
打驱动不行就做显卡

网友:
最好把系统重装一下,然后再安装最新的驱动,排除驱动的问题。如果还不行,就把BIOS刷一下

网友:
把显卡散热片摘下来,你就会看到问题所在了,电容不好了,换掉就OK了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了,重装系统,在重新安个显卡驱动

网友:
多数 是显卡的分辨率过高 显示器无法显示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分辨率过高,和驱动程序

网友:
就像楼上所说的那样,大部分就是驱动,分辩率的问题,最近碰到的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楼上所说的那样解决掉了。不妨一试

网友:
这个我也出现过,换下系统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