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17 crt显示器刚进windows就提示刷新频率超出范围

楼主(2011-05-20):
aoc 17 crt显示器刚进windows就提示刷新频率超出范围很明显这显示器不可能就支持60赫兹,而且很暗,颜色不正。模糊。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

之前我用24cxx刷过rom,结果问题依旧。
以下是我用的程序。
冠捷AOC 7K1R1彩显.rar (548 Bytes, 下载次数: 1)

网友:
楼主我有点杯疑你的积分是怎么得来的?这点小问题你也用得着发上来?

网友A:
进安全模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安全模式吧

你还是好好看看我发的帖子吧。

网友A:
难道说你没 有试过进安全模式看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说你没 有试过进安全模式看过

拜托,你看好图片,现在的显示器只能到60赫兹,就提示超出范围了。这是不正常的。看清问题在回答。

网友B:
应是行频超高保护,主机以前可能是接液晶显示器的,再接CRT显示器由于分辩率超出显示范围了,就象那位朋友说的先进安全模式把分辩率调低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是行频超高保护,主机以前可能是接液晶显示器的,再接CRT显示器由于分辩率超出显示范围了,象那位朋友说的 ...

不是那么回事儿,就这17的显示器,最少也得到80赫兹啊。现在只有60赫兹左右。而且图像颜色都不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CRT显示器都是固定的显示模式,随着分辩率的增高其刷新率也逐步下调,如果分辩率超出了它的显示范围当然要保护了,劝你还是先进安全模式看看再下定论。

网友:
两边说的不是一回事啊。这显示器空点就显示60HZ 不知道LZ我说的对不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他说进系统才这样的,上面的黑子写了的.

网友:
那就用别的显示器把分辨率改回80。60一定保护

网友:
机子型号也没有。

也许这个是高频机。 不支持60HZ啊。

网友E:
找个24程序写一下看看,不行的话可能MCU有问题,,,CRT的机器 80的场频是应当可以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找个24程序写一下看看,不行的话可能MCU有问题,,,CRT的机器 80的场频是应当可以的,

终于碰到一位高手。之前我用24cxx刷过rom,结果问题依旧。
以下是我用的程序。
冠捷AOC 7K1R1彩显.rar (548 Bytes, 下载次数: 5)

网友F:
我早说过了. 你自己不说AOC的具体型号.

我估计就是AOC 的788V.

楼主算修好了? 还是没修好?

那个下载的数据是不是已经修好了?

7KLR的机芯有上百种. 你这样能找到数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早说过了. 你自己不说AOC的具体型号.

我估计就是AOC 的788V.

型号:aoc7k1r  刷过rom 不行,附件是我刷程序时的数据。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AOC 7KLR的机芯有几十上百种。

你这样能找到数据才怪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好像已在其它版块发过这个帖子了吧?
不是叫你重装系统或换台机子测试吗?

网友:
还是没说清型号。

AOC 7KLR的型号有上百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经修好了,就是rom没有刷成功,直接换的rom

EEPROM!
有叫ROM的、有叫数据的、有叫BIOS的、有的叫FLASH、甚至还有叫资料的!真是无奇不有!

真想不明白,类似这样基础性的东西,为什么就不能稍微静下心来,花个几分钟时间好好看一下书呢?

CRT的数据存储一般都用EEPROM,比如最常见的24CXX系列,是再普通不过的串口存储器,用普通的读写器就能操作。

这种存储器基本上不存在刷写不成功的问题,你既然带有原数据的存储芯片都能找到,这个程序居然写不进去?
严重怀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