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ini 10 上网本装系统

楼主(2011-05-20):
今天同行拿台HP mini10 上网本说装系统装不了,现象是:能拷贝镜像,重启后XP进度条滚动两圈左右就卡死。接过机器,用U盘引导,进入PE,进度条滚动两圈后就卡死了,关机,开机进入DOS,也报错,键入GHOST,能启动ghost ,镜像拷贝完成后,重启进入DOS,修复MBR,重启,XP进度条还是卡死。想更换一下硬盘和内存试下,拆机,发现CPU、单桥和内存集成在一块板卡上,没办法更换内存,只得先更换硬盘试下,故障依旧。拿以前的维修经验,上网本一般都是单桥的散热不好,造成桥的性能不良,但是这个机器用的时间不长,不像是桥的问题。网上百度了一下,发现确有这种现象。最后用原始的方法,安装版一步一步安装,解决此故障。

网友:
是不是新出没多久的本子哦,你应该先刷一下BIOS

网友:
前几天哥也接台平果十二寸本客户说自己装不上系统,就是能GHOST完重启到XP滚动两圈就卡死了,后来哥是这样的弄的GHOST完镜像后重启进安全模式解压,直到重启再从新GHOST一次镜像这回就可以直接进XP滚动 不卡了.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装系统很简单没有必要说吧

网友:
进入安全模式时也会卡在一个文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对于你来说没有必要,并非针对所有人没有必要!

网友:
好像装win7不得出问题哦

网友:
这机子以前也碰到过!进PE全新安装解决了

网友:
这个破机器,该换了。不过装系统要他80元

网友:
同行的,装系统一般不收费的。

网友:
我也刚好遇到一个 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