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图就知道BIOS是否参与触发

楼主(2011-05-20):
如何通过看图纸就知道BIOS是否参与是否触发,大伙来说说

网友:
好像要带ON/OFF信号才会有吧,,或者要有EN开启信息参入

网友:
一般BIOS挂在EC上的都参与触发,挂在南桥的基本不参与

网友:
我也不怎么明白期待中

网友:
待机时BOIS蕊片有供电的都是参考触发的!

网友:
没看明白,继续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