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组合在电路中起会么作用?

楼主(2011-05-20):
请问像上面的4对二极管,像他这样组合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呀?他是怎样一个工作流程?

网友:
这是电池接口上的电路

网友:
这个没有什么深究的价值吧,没什么用

网友:
就此图而言他可以起到稳压和限流的作用,只是个人之言。

网友:
就是起保护作用,主要用在接口电路上

网友:
很明显是箝位二极管!保护数据线用!

网友:
钳位二极管,限幅保护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把数据线上的电压钳位在3.3+0.7=4V左右的电压,高于这个就通过正极流向负极流掉?假如是的话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接地的二极管呢?那又有什么作用呀

网友(点评):
你不该做电子!因为你完全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!你一点逆向思维都没有吗?

网友:
是钳位二极管,防静电保护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允许高于3.3V,不允许低于GND!

网友:
保护作用,稳压的作用。

网友:
保护作用的二极管稳压的。不能超过3V

网友:
看来电子基础还不是一般的差,汗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二极管要导通,正极电压不是要比负极电压高于0.7V吗?以硅管为例。假如正极也是3.3或是3.7两边的压差没达到0.7,难道也能导通吗?

网友:
不会这里做维修的个个都是读电子的吧?我的专业不是电子,只是半路出山的。

网友:
就是静电保护的二极管了

网友:
起嵌位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