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理解的整流桥堆与300V直流电

楼主(2011-05-20):
不知道发到这里合不合适,请高手们给看一下,我的理解对不对,
以前有一个误区,因为看很多资料上讲,所谓交流,就是大小和方向不断改变的电流形式,
有一个问题总弄不明白,既然如此,为什么断了零线不触电,断了火线却触电呢,
现理解如下,
相对于交流零线来说,起主要作用的是火线,可以理解为,零线的电压是不变的,而火线是正负变化的,当火线正半周的时候,相当于给了零线一个220V的压力,而负半周的时候,可以理解为,火线由压力改变方向而成为对于地线的吸力,而电荷在零线(也就是大地中)本来就是有的,处于一种无电位的相对稳定不流动的状态,当给它一个压力或吸力的时候,也就是电位差,产生的电荷在电位差的力作用影响下的流动,形成电流,广而言之,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,其本质中都是带电的,从这一角度,可以理解电子的概念,所谓导体,就是电子在力作用下活跃的物质,导体中的电子数量是不能改变 的,当改变的时候,也即确定了这个导体上的电位差,也就是说,使该导体对于与它接触的物质存在电位上的差异,即存在了电位上的压力或吸力,
由上一概念,去理解整流桥堆,则不论交流输入的两端,哪一个是零线,都可以只把它看成是一个交流回路,与接在大地上相对等效,只是一个电阻与电导灵敏度问题罢了,而交流火线,在正半周,给300V直流输出端正极,一个正220脉冲,该点电位假设为0,则此时,为正220V(脉冲)而在负半周,则对于300V直流输出端负极形成一个负220V的吸力,使些点电位为负220V(脉冲),一个周期下来,在直流输出端的正负两极上累积形成440V的脉冲电位差,又因,该脉冲的直流有效值为百分之七十左右,所以,440乘以百分之七十,为300V左右直流电,而这个直流电,与普通意义上的直流电是不同的,它是一个密密麻麻的正脉冲,所以,这个输出端,在不接电容不滤波的情况下,可以用来接变压器的线圈中的某一级,用来进得电压的更改,而普通直流电是不可以接在变压器上的,
附图
我自己画的图,750K.传不了,怎么回事儿?

网友:
这是基础的,基本的。。这个不懂就不要入这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