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2换完主板播放电影和音乐出现卡的现象

楼主(2011-05-20):
R52换完主板播放电影和音乐出现卡的现象, 然后换上我的硬盘也是一样!急!

网友:
上文是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U试下./..

网友:
你做一下南桥  我师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3兴得 R32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没打好先看软件

网友:
老问题了,拔掉无线网卡看看

网友(点评):
是的 2100无线网卡 就这样。打官网的驱动就好了 。十几秒顿一次。

网友:
换板就出问题?这块板是?之前的是?

网友:
呵呵   我自己把我先网卡拔掉了怎么弄也不卡 呵呵  就是无限网卡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哦

网友:
主板不应该  有问题   如果有问题就不是 下半部分花 了   而是全屏  或者其他现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