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310M 解开机密码一例~~~~~附BIOS

楼主(2011-05-20):
品牌型号: HP 5310M
故障:开机密码忘了,连输三次没有溢出码,内存槽那里也没有可以短接的地方
过程:刷BIOS解决,八脚的小口芯片~~!!!

PS:在此谢谢心在飞翔老师的指点。

网友:
hp机刷BIOS可以解密,经验,记住了,谢谢楼主分享~

网友:
那请问一下,HP的机器,如果可以在内存槽那里短接的话,短接那几个脚呀。

网友:
短接内存槽那是仁宝代工的才行的啊

网友:
你这BIOS解压出来是2M的吗?

网友:
诶  多谢 楼主 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,以后遇到惠普锁了我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