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F420T散热问题

楼主(2011-05-20):
接到神舟F420T维修,进系统后老是死机。经检查 散热风扇没有问题,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,可是CPU和显卡的温度还是很高很烫。不知怎么解决了。

网友:
把风扇改为开机就转

网友:
2种方法 1  改风扇 让他一直赚 2  加散热铜片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