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不到网卡

楼主(2011-05-20):
宏基2427  客户拿来 不加电 检测供电芯片损坏  更换后 开机正常 但任不到网卡  网卡芯片换过 效果一样  查网卡芯片周边电压都正常  南桥加焊过  不行 没思路了 忘高手指教

网友:
期待高手回答   弟弟 谢过

网友:
试试换换南桥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了,同意3楼说法

网友(2012-05-12):
网卡条件正常的情况下 就只有南桥问题了

MLJ

网友:
排除网卡的问题  那就只有南桥问题了

网友:
25.000晶振有没有起振?查一下电路。

网友:
示波器看看25M网卡晶振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来学习了,解决问题后请说下处理方法,谢谢

网友(2012-06-11):
认不到网卡除了网卡芯片有送还跟晶振或网桥有送吗?我有台机有时能认有时认不到,有时认到了装不上驱动

网友:
你的网卡是主板集成的还是外加的,外加的应该是接触不好。

网友(点评):
笔记本的啊,不是台式机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