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PSM1330白屏头痛呀

楼主(2011-05-20):
一台XPS M13330,965北桥,英伟达630显卡,接机测白屏,接下来测了显卡工作条件和外围元件都无异常加焊了显卡也是白屏,更换了显卡还是白屏,于是订了新屏,装上去还是白屏,可能是屏线的问题了,买了原装的屏线还是白屏,外接OK.晕死了,从开始到现在显卡都特别的烫手,非常非常的烫手.

网友:
白平,你查下高压板的ON/OFF信号。主要从这里找。

网友:
还是 显卡的问题 我遇到过   我都做了很多次显卡才做好了

网友:
白屏的原因有:屏线虚焊或接触不好。以及高压条的问题!

网友:
既然屏线和屏都换过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。显卡供电不正常会很烫和烧显卡查查看

网友:
屏的供电有测过没

网友:
白屏显卡应该工作了,如果不工作高压条肯定也不工作的,查看下屏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啊,这问题干吗就去换显卡呢?

呵呵,高手啊

网友:
屏供电丢失了,应该从这块入手去修的,换再多的显卡也是无效的

网友:
上面说的不错 白屏高压一定是工作的   多查屏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哈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怎么样现在搞定没有

网友:
搞定了,是一个5脚供电软穿了,后来搞亮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