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关机断电源会自动开机

楼主(2011-05-20):
接手一台IBM T40笔记开始问题是进水,修好后能开机也能进系统,就是关机后不能断电源,一断电源就会自动开机。
本人新手,不知道从哪入手,那位高人来指点一下。
谢谢!
进水的位置是:F2161BTE10。ADP3806。
ADP3806这个换过啦。

网友:
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

网友:
换个EC试试!

网友:
换个IO不行换个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