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LD2-SE RTL8111B損壞維修

楼主(2011-05-20):
首先來看看主板~開機後檔奇怪的碼~不過post

所幸先摸摸看io~網晶~等等晶片有無發熱

RTL8111B表面破裂且發燙~拆掉

拿新的晶片焊回!

開機試試~

网友:
额,, 有明显的烧坏的板子,,一般还是 容易搞定的,,呵呵,,

网友:
桥不要坏了,坏了换了也不行啊。呵呵。

网友A:
兄弟 是台湾的呀???? 打的字我都不理解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在精英老主板上碰到过

网友:
一看二看三焊四换这是真理啊

网友:
还行  看的很明白 网卡击穿了!!

网友:
雷打的吧,换网卡的高峰时代到了.

网友:
楼主是秒杀吗

网友:
null

雷雨天来临了,好彩就坏网卡,不幸运就南桥也坏了

网友:
嗯嗯,下雨打雷好啊 。。。

网友:
网卡拆掉,再打值,A14短路,基本上南桥挂了,打值正常的,再上电,能跑码或能显示的,一般叫客户装PCI网卡!做售后的就另当别论了!
一般在装新网卡芯片上去,之前,不上一下电,W一南桥挂了,那芯片不是白装了!

网友:
确实,网卡这样坏的很多啊那大家来钱不就也快了吗

网友:
就是   打雷 多会造成这些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