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特别怪异的故障

楼主(2011-05-20):
一台新机子,ONDA HD5750 512M的显卡,配一台优派的LCD显示器,刚开始的时候很正常,用了一个多月,优派的显示器开始提示“无信号”,用另外一台液晶电视接上,显示OK,把优派的显示器接到笔记本电脑上测试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接到HD5750的显卡上就是提示“无信号”,显卡也换过,VGA线也换过。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???这到底是什么回事???如何才能解决???在线等啊!!!!

网友:
好奇怪的问题,还没听说过显卡和显示器不兼容的,不过笔记本外接和你显卡上的接口不一样吧,本上是VGA口,显卡是DVI的,是不是显卡接口和你显示器的接头接触不好造成的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本上有VGA和DVI的,显示器上只有VGA的。换过VGA的线了,故障一样!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,vga和dvi的都试过了。显卡及液晶都是好的,这个组合用了好几年了,最近才出现这种问题的,有时重新插一下就可以用了,有时你怎么插都没用,后来进液晶工厂模式强制设置为dvi模式,过了二个月了,客户没来找过我了。应该好了,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。(ps:以前也试过这个问题,插线解决的,用了半年)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有问题重点要查。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调的高了,把分辨率调低看看吧

网友:
DVI转接不良的可能性也很大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你的VGA接口接触不量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开机的时候我按DEL键进入CMOS里面都一样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但是很奇怪的是接其他显示器就没有问题啊!而优派这台显示器在其他机子上用也没有问题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