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键盘失灵

楼主(2011-05-20):
   dell  1420集成显卡的机器,键盘全部失灵,触摸板可以使用,问题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最基本的键盘换过了没。。

网友:
键盘换过的话、那就是8512坏了

网友:
不一定哦,我上次修过一个进水的DELL结果是C壳坏了,因为底下有个芯片是控制键盘的

网友:
我 见过一个联想的 机子键盘一个键都打不出来,,最后看电路图发现 KBC旁边掉了个小电阻,,,

网友:
先换一个键盘试试  如果不行在看看是不是ec的问题

网友:
先外接USB看是否可以使用  然后再想解决办法

网友:
外接usb键盘可以正常使用的,但是笔记本键盘全部失灵,属于多修机器,手中没有键盘。